[开关电源] 恒流LED驱动的 外接pwm调光方法

楼主(2016-05-11):
很多LED是恒流驱动,不好调光。

可否如图,采用pwm控制mosfet短路来调光?
这样经过LED的电流就可以被短路分担掉。
供大家探讨和实验。。。

网友A:
检流电阻搞大点,并联一个电位器,电位器中间脚接反馈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流电阻搞大点,并联一个电位器,电位器中间脚接反馈看看.

谢谢,您这个思路应该是可以得。但我现状是 电源和LED都买了。调光电路是pwm的。想按上面的原理直接接上试试。有点担心可行性。

网友B:
电源一般都会有滤波电容 你那样应该会烧掉MOS管或严重损失效率

网友C:
求大神电路分析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fromuid=877646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您这个思路应该是可以得。但我现状是 电源和LED都买了。调光电路是pwm的。想按上面的原理直接接上 ...

不用试了,瞎搞

网友E:
电源退回去再换调光的LED电源最简单了

网友F(2016-06-17):
LED的输出电压特性是随着电流的上升电压也随之改变,你这样的输出的PWM电压本身很不稳定,而且你给的信息太少了。你LED恒流驱动是隔离还是非隔离?共地问题怎么解决?MOSFET的驱动电路怎么办?想过吗

楼主:
已经解决了,还是采用了标准方法,同步信号+可控硅来调光吧

网友G:
给电源加个运放,用PWM调光器就可以PWM调光了,而且0-10V调光、电阻调光统统可以实现

网友H(2023-08-08):
同样的问题, 不少改造项目(路灯),已经安装了不带调光功能的恒流驱动,换为带调光线的恒流电源,成本太高,恒流源前置的调光方式在旧改上很实用,能解决电源失调问题具有实际价值。控制器谁有方案可以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