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上电不复位

楼主(2016-05-11):
(无正文)

网友A:
上电自复位怎么设计的    最好贴图出来看看

网友A:
电容用的是钽电容吗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学习

楼主:
这是零零电子的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自复位怎么设计的    最好贴图出来看看

贴图搞了半天,没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用的是钽电容吗

使用的RC复位电路,钽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用的是钽电容吗

感觉上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B:
上电不复位的,是程序设置中的没有选择自复位启动的选项的

网友A:
2812有着毛病   就是复位的问题
我以前遇到过上电后     不手动复位一下SCI通讯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不复位的,是程序设置中的没有选择自复位启动的选项的

能否具体点,应该怎么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12有着毛病   就是复位的问题
我以前遇到过上电后     不手动复位一下SCI通讯异常 ...

就是啊,上电工作不正常,手动复位后完美工作,很纠结

网友B:
这个就需要多调试的,多试几次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需要多调试的,多试几次的就可以了。

最近一直在调试,还是没有解决,主要调试哪些地方啊,请大神赐教

网友C:
这个针对复位电路的需要多考虑具体的电阻电容的配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近一直在调试,还是没有解决,主要调试哪些地方啊,请大神赐教

建议你参考一些TI的EVM板  或其他板    我也有分享  原理图
参考一下电容和电阻的值

网友D:
上下电的时间长一些呢?

网友E:
复位电路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复位电路没问题吧

复位电路是参考零零电子的开发板复位电路,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下电的时间长一些呢?

没大懂,大神能否具体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参考一些TI的EVM板  或其他板    我也有分享  原理图
参考一下电容和电阻的值 ...

我怀疑是我程序上电初始化顺序的问题
主函数如下:
void main (void)
{
    InitSysCtrl();  //初始化系统函数

        DINT;
        IER = 0x0000;   //禁止CPU中断
        IFR = 0x0000;   //清除CPU中断标志

        InitPieCtrl();  //初始化PIE控制寄存器
        InitPieVectTable(); //初始化PIE中断向量表
        InitCpuTimers();
        InitGpio();         //初始化Gpio口
        InitSpi();          //初始化Spi
        InitSci();          //初始化Sci
        Init_EEPROM();
        Init_Data();        //需要手动复位

        EALLOW;
        PieVectTable.TINT0 = &ISRTimer0;
        XIntruptRegs.XNMICR.bit.SELECT=0; //Timer1连接到XINT13
        XIntruptRegs.XNMICR.bit.ENABLE=0; //禁止非屏蔽中断NMI
        PieVectTable.XINT13 = &ISRTimer1;//用Timer1中断函数入口更新PIE向量表
        PieVectTable.TINT2 = &ISRTimer2;

        XIntruptRegs.XINT1CR.bit.POLARITY=0;//下降沿产生中断
        XIntruptRegs.XINT1CR.bit.ENABLE=1; //使能XINT1中断
        PieVectTable.XINT1= &XINT1; //中断服务程序入口地址放入中断向量表

        EDIS;

        ConfigCpuTimer(&CpuTimer0, 150, 1);        //设置PWM周期
        StartCpuTimer0();
        IER |= M_INT1;
        PieCtrl.PIEIER1.bit.INTx7=1;

        ConfigCpuTimer(&CpuTimer1, 150, 500000);        //设置CPU定时器定时
        StartCpuTimer1();
        IER |= M_INT13;

        ConfigCpuTimer(&CpuTimer2, 150, 500000);        //设置CPU定时器定时(闪烁间隔0.5s)
        StartCpuTimer2();
        IER |= M_INT14;  //开中断
        PieCtrl.PIEIER1.bit.INTx4=1;//XINT1使能位于PIE第1组第4个

        EINT;                                                // 允许INTM
        ERTM;                                                // 允许DBGM

    KEY_SET=1;  //按键输入端口电平置高
        KEY_ADD=1;
        KEY_SUB=1;

//        Init_Data(); //数据跳动

        while (1)
          {
                KeyScan();
                Display();
        }
}
如果初始化数据的函数放在前面(红色部分),那么程序就需要手动复位后才能正常工作;如果初始化数据的函数放在后面(绿色部分),那么上电可以运行,不需要手动复位,但是执行结果有时候会不正确。

网友A:
初始化里面不知道都干了啥   我觉得个人的相关初始化放到系统 中断等的初始化之后   比较合理
这种情况应该是逻辑的问题   代码肯定执行了  只是你想要的效果没有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始化里面不知道都干了啥   我觉得个人的相关初始化放到系统 中断等的初始化之后   比较合理
这种情况应该 ...

对的,昨天下午仔细分析了一下,就是初始化顺序的问题,把顺序换了,问题已经完美解决了

网友F: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G:
上电不复位的,这个是不是首先要检查下你的复位电路的,一般最好使用复位芯片的复位电路的。

网友G:
上电不复位?是怎么回事的?检查下设计的复位电路的呗

网友H: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我之前也遇到过相同的问题

楼主(2016-10-12):
找到原因了,是因为我的初始化当中,读取EEPROM中的数据时和其他子程序冲突了,影响了子程序的执行,在前面加了一个长延时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I:
一般掉电之后寄存器不都复位了吗,怎么还上电不能复位呢

网友J:
弱弱的问一句,你这手动复位时怎么复位的/?

网友K:
你的设计电路图呢?

网友K:
不能自动复位一般都是IO的问题了。

网友B:
上电不复位?是什么问题的?没遇到过的

网友C:
这个首先要确定下是否上电后程序在运行的。。

网友C:
有可能已经复位运行了,但是一直在某一个地方循环运行不出来的。。

网友L:
这个还是先理论的计算下的,然后在理论值附件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能自动复位一般都是IO的问题了。

问题解决了,其实不是不能复位的问题,是EEPROM初始化和一个子程序冲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不复位?是什么问题的?没遇到过的

其实不是没有复位的问题,是另外的子程序冲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已经复位运行了,但是一直在某一个地方循环运行不出来的。。

对的,是其他地方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还是先理论的计算下的,然后在理论值附件调整的

是子程序冲突了,造成了没有复位的假象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弱弱的问一句,你这手动复位时怎么复位的/?

复位引脚外接按键,就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般掉电之后寄存器不都复位了吗,怎么还上电不能复位呢

不是复位的问题,是子程序冲突了

网友M:
可以参考一下其他比较好用给的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