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硬件] 【Lemaker guitar】【2】WiFi配置

楼主(2016-05-11):
尝试了多次,终于成功了,再次感谢群里的大神!感谢指点!
这里分享一下过程,希望能对小伙伴有所帮助:先说下我目前的配置环境:
调试方式:通过putty使用串口调试

网络热点:小度wifi(非常不建议大家使用这种热点,建议使用路由器,手机共享也可以,原因后面提到)

上位机环境:win7

Lemaker环境:官方lemuntu

以下为配置过程,参考官方例程 WiFi配置之“2.2.3在 Linux 命令行下使用WiFi”
1、安装wpa_supplicant
这个好像lemuntu都安装有,确认下就好了

已经安装
2、编辑wpa_supplicant.conf
2.1 首先查看WiFi热点SSID和key

2.2 然后使用wpa_passphrase  ssid  key命令,获取配置信息,如下图:

2.3 编辑并保存wpa_supplicant.conf文件

3、编辑 /etc/network/interfaces 文件

注:关于这里的wlan0还是wlan1,可以使用ifconfig命令查看一下(我就栽在这里一次):

4、重启系统
重启之后一般就自动连接上WiFi了,查看可以使用ifconfig命令,也可以使用ping命令,如图:

5、关于一些不明错误说明:
不能连接:1.查看wlanx编号
                2.重启wifi,重启Guitar
连接后报错:
1.更换一个wifi热点,排除一下wifi热点的问题。我之前使用的小度WiFi,能够连接,ping也没问题,就是会弹出不明错误信息,网上也找不到什么错误,后来更换WiFi热点就没问题了。

本来要尝试下VNC远程桌面的,时间太晚了,明天再看

网友A:
3、编辑 /etc/network/interfaces 文件
这句话下面是不是少了一张照片?

网友B:
猎豹免费wifi开启热点的方式有两种,你可以改改看

楼主:
【Lemaker guitar】【2】WiFi配置

引用 网友A:
3、编辑 /etc/network/interfaces 文件
这句话下面是不是少了一张照片?

是少了一张,上传了,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显示,不过这个操作一下都能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猎豹免费wifi开启热点的方式有两种,你可以改改看

这个明天试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