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12贴片电阻功率

楼主(2016-05-12):
      2512贴片电阻功率标的多是1w, 有没有3W左右的或更高的,阻值在33-68之间

网友A:
好像能到2W, 但你的应用也可以多个大阻值并联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能到2W, 但你的应用也可以多个大阻值并联嘛?

已经在并联了,

网友B:
3W没有的 大多数是1瓦 建议串并联使用

网友C(2018-09-04):
你要那么大的功率,你的PCB吃得消吗,有那么多空余的地方给它散热,还不如用插件的。否则你的PCB会很烫,烫了之后,其它器件是否乐意就不知道了。

网友D:
貌似选2W电阻的,都是毫欧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