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KIT3出现问题了,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楼主:
出现错误代码。如图。

(1`3(ZWCJ0QISXZ5Y(08_K5.png (902 Bytes )

网友A(2016-05-12):
检查下板子有没有上电(VDD, VSS)
检查下载线的连接性

网友B:
芯片型号没错吧,PICkit3支持这个芯片吗

网友C: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目标芯片正确,ICSP接线正确,板子也已上电,换了个单片机还是这样,难道PICKIT3坏了?
通过一凡折腾,在PICKIT3设置里更改两个设置:
Power target circuit from Pickit3
Applay Vpp before Vdd
然后就可以下载了。

至于目标板外供电为什么不行,现在还弄不明白,还请前辈们解答。

网友D:
1、和硬件的设计有关。
2、没有正确选择软件里芯片型号,选择的型号和实物对不上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目标芯片正确,ICSP接线正确,板子也已上电,换了个单片机还是这样,难道PICKIT3坏了 ...

用板子自身的供电完全没有问题。
估计是你的Vpp,高压编程脚那里的硬件设计有问题。

网友E:
把目标板的供电电压调低一点试试,如果你用PICKIT3供电,调低一下供电电压试试。

网友C:
把目标电压调低也不行。
MCLR加阻容不行,直接上拉也不行。
Pickit3给目标板供电都可以,目标板自供电没道理不行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目标电压调低也不行。
MCLR加阻容不行,直接上拉也不行。
Pickit3给目标板供电都可以,目标板自供电没道 ...

MCLR在编程的时候是13V的,由PICKIT3给出的,注意这个没有?

这个是失败的原因。

网友C(2016-06-26):
引用 网友D:
MCLR在编程的时候是13V的,由PICKIT3给出的,注意这个没有?

这个是失败的原因。 ...

应该是根本就到不了“编程”这一步,一上电就显示“Failed to get device ID”。
复位电路到MCLR脚加了一个二极管来隔离,问题依旧。

网友F:
烧什么型号来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根本就到不了“编程”这一步,一上电就显示“Failed to get device ID”。
复位电路到MCLR脚加了一 ...

“Failed to get device ID” 这种情况,我也碰到,最后都解决了,大概也就是:
1、烧写器设置的器件型号和芯片的实际型号不一致。
2、芯片坏了。
3、烧写器和芯片的连接有错误。
4、芯片的烧写脚接了不能接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