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keil5调试问题

楼主(2016-05-12):
通过ST LINK在keil5里面向开发板下载程序,但是当只能成功下载一次,之后全失败,希望之前又遇到同样问题的前辈帮助一下。(配置及STLINK连线无误)

网友A:
有复位按键吗?按着复位按键,然后再连接看看是否可以连上?

网友B:
硬件呢,是什么开发板,驱动装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复位按键吗?按着复位按键,然后再连接看看是否可以连上?

按着复位键还是不可以。观察到的现象还是第一次下进去的程序产生的,之后的程序进不去。通过网上类似的问题,我怀疑是不是程序被锁定了或者单片机里边BOOTT0管脚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呢,是什么开发板,驱动装了吗?

STM32L051K8 ,ST-LINK的驱动装上了

楼主:
有一点感觉存在问题,就是“调试配置”里面的“SWDIO”不显示设备,但是我觉得应该不影响,因为第一次下载成功时就是这样的,不知道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C:
LZ是不是在程序中使用了JTAG调试I/O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是不是在程序中使用了JTAG调试I/O

前辈,我是新手,请问“在程序中使用了JTAG调试I/O”具体点是什么意思?意思是我下载进去的程序休眠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辈,我是新手,请问“在程序中使用了JTAG调试I/O”具体点是什么意思?意思是我下载进去的程序休眠了吗 ...

LZ是不是将与st—link连接的管脚用做I/O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是不是将与st—link连接的管脚用做I/O了

  前辈,您是正确的,的确我把SW的两个管脚配置为普通IO输出了,但是不好改回来了。按网上的教程这一步有点问题,我正试着解决。
SWD总线上的两个端口都配置为了输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辈,您是正确的,的确我把SW的两个管脚配置为普通IO输出了,但是不好改回来了。按网上的教程这一步有 ...

在下载程序之前按住复位键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下载程序之前按住复位键可以用

谢谢前辈,这样我之前试过了。但是我确定问题就是把SW配置成输出IO口了。这是在别的地方找到的解决方案;
  把JTAG的引脚当作I/O引脚来用,原来的JTAG功能失效,
解决办法,使用ISP的下载方式重新烧写一个正常的简单程序下去就OK了!
或者:
1.找到BOOT1和BOOT0,把BOOT1拉低,BOOT0拉高至3.3V。
2.重新下载程序,刷掉FLASH。
3.把BOOT0再次拉低会原来的状态就OK啦。

网友D:
想不明白, 为什么一定要用keil下载, 能够调试, 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不明白, 为什么一定要用keil下载, 能够调试, 不就行了

  前辈,SW口被“堵住了”,KEIL不能识别STLINK.调试不大会用,我去鼓捣一下有问题再请教您们。对于IAR不熟悉,貌似IAR的在线调试要比KEIL好。

网友E:
可以试下以下几种方法:
1 使用BootLoader(串口ISP)方式将芯片原来的程序清除掉, 之后就能正常了.
2 在调试之前必须有复位信号. 这里有手工方式和自动方式:
   手工方式: 就是手动按住复位脚,然后开始调试,再松开,这种方式要多试几次就会成功。
   自动方式: 通过软件设置调试时自动复位。 Keil应该在Debug下那个connect下的列表“with pre-reset”(我猜)。
使用STM32 ST-LINK Utility是就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试下以下几种方法:
1 使用BootLoader(串口ISP)方式将芯片原来的程序清除掉, 之后就能正常了.
2 在调试 ...

之前的问题我处理好了。按照您提供的图片里面的方法,我试了一下,又出现了问题,最后改回原来的配置才好的。

网友F(2016-08-07):
引用 楼主:
前辈,您是正确的,的确我把SW的两个管脚配置为普通IO输出了,但是不好改回来了。按网上的教程这一步有 ...

你好,你这个安装教程在哪里下载的?能不能给我一份,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你这个安装教程在哪里下载的?能不能给我一份,谢谢啦

朋友,安装教程百度文库里面就有。只有软件,百度云可以搜到,一般里面都有安装说明。这种固化的问题网上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