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PS7A3301KC:TI的这个参考设计电路能用吗 ?

楼主:
需求为:
VinMin = -35.0V,VinMax = -15.0V
Vout = -5.0V,Iout = 1.0A

TI给的参考设计如下图:
因TPS7A3301KC是线性稳压器,LDO,当输入为-35V时,输出为-5V,能正常工作吗 ?
会不会 一上电,因发热过大 芯片就直接掉了呢 !?
因为,以前碰到过LM1117-3.3V一上电就掉的现象 !!!

请前辈、大侠指点:这个电路能用吗 ?
附件为TPS7A3301KC规格书和TI的参考设计,请参考!

非常感谢!

网友A(2016-05-13):
你看看仿真的温度图,输出1A的时候,都有120度了。不建议这么用,上个DC-DC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版主前辈 !

请问,“ 仿真的温度图 ”在哪里找到的 ?我也想看看,请指点! ...

这个不就是温度图么。前辈不敢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