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labview visa串口接收数据问题

楼主(2016-05-12):
我用单片机发送数据,用串口助手十六进制显示接收的数据是对的,但是用labview visa读函数读数据并用十六进制显示,显示的数据有错误(终止符已经关掉了),为什么和串口助手显示不一样啊,求大神帮助啊!
这个是串口助手接收的数据,数据是从0-31,接收都正确
这个是加循环后接收的数据,数据完全不对
这个是不加循环连续运行接收的数据,其中有几个有错误

楼主:
这个是附图

网友A:
顺序: 打开-配置-接收/发送-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序: 打开-配置-接收/发送-关闭

您好,可以说的稍微详细一点吗,不是很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可以说的稍微详细一点吗,不是很懂

你上面贴的程序框图都没有按照标准的串口通信流程来做的。

网友A:
你可以在网上找几个串口通信的例子看看

网友B:
看你循环就知道你LBVIEW初学的吧,除非特殊用途,循环一定要加个延时函数在里面。你把关闭VISA串口函数放到循环里,第二次循环的时候串口就已经关闭了,你还读谁的数据?另外,你一次性非要读1000个,有没有想过VISA串口缓存里的数据如果没有1000个怎么办?小弟不才,随手写了个你拿去试试。

网友C(2016-11-04):
引用 网友B:
看你循环就知道你LBVIEW初学的吧,除非特殊用途,循环一定要加个延时函数在里面。你把关闭VISA串口函数放到 ...

你好,问下第3个查看缓存区有无数据是哪个控件呢?

网友D:
波特率一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问下第3个查看缓存区有无数据是哪个控件呢?

这个。。。串口控件就那几个,你都拖下来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E(2017-01-11):
有没有那种需要解析数据包的例子,求指导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看你循环就知道你LBVIEW初学的吧,除非特殊用途,循环一定要加个延时函数在里面。你把关闭VISA串口函数放到 ...

你好我想问下一次读几个数十什么意思,是数据帧是连续的才能读吗??那个读取VISA的循环有什么用,它也能重复读,那不一样是读很多个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