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变废为宝】+做个网卡

楼主(2016-05-12):
前几天在废品站看到了一个小平板,正好上边有一个WiFi模块,我就把它弄下来了,弄回来后想弄个无线网卡了,一直没时间,
今天正好休息,就利用上午的时间改了一下,没弄过,不知道接口定义,就按着板子的样子在淘宝找这种样子的板子,还真找到了!

就是这个样子的,和我的差不多,不过不知道我的是不是5v的,前几天在一个试用的板子上弄过,没发现网络,今天我弄了一个坏的充电线,把头拆下来了,
为的是好往主机上插,还弄上了一个天线,

板子上原本是 没天线的,我把这个在废路由器上拆下来焊接上了,其实是因为开始弄上usb头以后查到电脑上显示查询不到wifi,焊接上以后就有了!
发两张焊接好的照片

这是焊接好了的,上边的二极管是为了降压的,开始弄上的时候没有,插到电脑上一会就烫的厉害了,感觉应该是3.3v的,就弄了两个二极管上去,
不过现在还是有点烫,不知道为什么,对了开始的时候还焊接反了一次,插上后都冒烟了,不过还好没烧了啊!那两个电阻就是天线了!开始的那个太大了,插到电脑上很难看啊!
看看效果这么样!

现在速度是60M,刚插上的时候是90M,可能是板子有点热了,可是现在板子也就3.1v啊,是不是还有应该将点电压啊!

网友A:
**,原来这东西是直接USB接口的?
我都扔了不少了.

网友B:
如果做过外壳就更好了,这样直接就裸露在外面了

网友B:
过程可以写得更详细哦

楼主:
谢谢打赏啊!外壳在找呢!没有合适的U盘,有时间找个旧U盘壳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