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O58SSAN PWM 频率改变

楼主(2016-05-12):
AN, PWM, ui, rc, se
想用M058SSAN 产生100khz左右的pwm   但是例程里的函数 始终改不上去
uint32_t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_T *pwm,
                                 uint32_t u32ChannelNum,
                                 uint32_t u32Frequency,
                                 uint32_t u32DutyCycle)
{
    uint32_t u32Src;
    uint32_t u32PWMClockSrc;
    uint32_t u32PWMClkTbl[4] = {__HXT, __LIRC, 0, __HIRC};
    uint32_t i;
    uint8_t  u8Divider =16, u8Prescale = 0xFF;
    /* this table is mapping divider value to register configuration */
    uint32_t u32PWMDividerToRegTbl[17] = {NULL, 4, 0, NULL, 1, NULL, NULL, NULL, 2, NULL, NULL, NULL, NULL, NULL, NULL, NULL, 3};
    uint16_t u16CNR = 0xFFFF;

    u32Src = (CLK->CLKSEL1 & (CLK_CLKSEL1_PWM01_S_Msk << (u32ChannelNum & 2))) >> (CLK_CLKSEL1_PWM01_S_Pos + (u32ChannelNum & 2));

网友A:
应该是时钟选择的不对,所以没法生成想要的PW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时钟选择的不对,所以没法生成想要的PWM。

我去试试

网友A:
楼主这两天倒腾对了吗,是时钟的问题吗

网友B:
每一个GPIO都可以作为PWM的输出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两天倒腾对了吗,是时钟的问题吗

已经弄好了 我把分频数设置大了  就用的12M的时钟源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一个GPIO都可以作为PWM的输出口吗?

有固定的pwm输出口两组

网友:
分频数没有配置好,就没有足够的时钟频率传递给PWM模块,因此可能就会没法达到你想要的那个要求。

网友C:
频率没法改变只能改变占空比吧

网友A:
分频导致了PWM模块不能使用到更高的时钟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