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网上找到的一个基本温控电路图,为什么要用差分放大?

楼主(2016-05-12):
网上找到的一个基本温控电路图,为什么要用差分放大?而不是直接热敏电阻分压,然后同相放大,在通过滞回比较器。

网友A:
话说你这是个电桥测温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你这是个电桥测温电路

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啊  不能直接热敏分压放大输出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啊  不能直接热敏分压放大输出吗

首先你分压电阻的阻值是受环境温度形象的,你那样再分压测不准确;
电桥除了减小环境温度和引线电阻的影响,还能平衡电源的波动的影响;
灵敏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分压电阻的阻值是受环境温度形象的,你那样再分压测不准确;
电桥除了减小环境温度和引线电阻的影 ...

我公司产品的就是直接热敏和1%精度的电阻分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公司产品的就是直接热敏和1%精度的电阻分压的。。。。

这也不稀奇啊,又不影响讨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公司产品的就是直接热敏和1%精度的电阻分压的。。。。

你也可以分享一下你们的方案, 比较一下才见真知

网友B:
从基准的采用上看,这个电路的要求不低啊.

网友C:
这个调整方便

网友D:
一级可以去误差放大!将电压波动等影响因素通过桥式减弱或去除!二级放大保证放大倍数和零点

网友E:
这种电路是测温范围广才用到的吧,让你设计一种5-6百度范围内,你那个简单的电阻直接分压误差就积累的不行了。

网友F:
简单说,差分是做减法,而分压是做除法,能一样吗?除法就是衰减,有用信号本来就微弱,还要做衰减合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