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PSOC5中USBUART通信

楼主(2016-05-12):
请问有人能告诉我USBUART里的通信程序怎么写?要实现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一个数据,然后PSOC接收到后再返回到串口,显示出来,求大神指教!!!

网友A:
这是赛普拉斯的芯片吧,都跑到TI提问来了。把PSOC5的串口程序调通,发送接收中断配置好,然后加个USB转串口的芯片,就可以和PC通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