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硬件] 【LeMaker Guitar】之装系统初体验

楼主(2016-05-12):
电源终于邮到了,刚拿到电源就迫不及待的给板子上电,有灯亮,呵呵,接下来,我要给它装个大脑!
怎么上传不了图片呀,,,,,,,弄好了再发哈,,,

楼主:
hi,大家好,弄了半天才整明白,电脑的DNS设置错误了
首先上网看了下相关资料

并下载了相关的文件,按照指导手册一步一步的执行
下载烧写工具

本实验是下载到EMMC中,所以下载EMMC镜像文件

按照提示,按住底板的ADFU按键,并重新给系统上电,软件会自动识别一个ADFU设备

接下来就是将下载的系统文件解压

接下来在烧写工具中选择要烧写的系统文件

漫长的等待开始了

最终烧写完毕!!!!
接下来就要做一个远程登录实验啦
搭建平台

在现有的网络上添加一个路由器,使自己的PC机器和LeMaker Guitar处于同一个局域网
连接好相关的接线,从路由器的DHCP服务列表可以查看到LeMaker Guitar的IP地址,
接下来就要启动putty登录啦

上面填写的IP地址就是路由器自动分配给LeMaker Guitar的。
OK,进入系统

刚进入系统的时候提示以什么身份登录,输入root。
密码为lemaker,,,哈哈,自由掌控,由此开始!!!!

后续试验更精彩,持续更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