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求助]想用SPI从模式,总是调不成功

楼主(2016-05-12):
spi, ni, IO, ST, vi

想用stm32作为spi的从设备,用的是spi2,spi2接收中断后,将接收到的数通过串口发送出来。
结果调不通,请大家帮看下是哪里设置错了?用示波器测量SCK和MOSI管脚,是有波形的。

SPI设置部分:
void SPI2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4;                //PB12 - SPI2_CS, PB14 - SPI2_MIS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5;                //PB13 - SPI2_SCK, PB15 - SPI2_MOSI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Slave;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SPI_I2S_ITConfig(SPI2, SPI_I2S_IT_RXNE, ENABLE);
        SPI_Cmd(SPI2, ENABLE);
}

void SPI2_IRQHandler(void)
{
        u8 spiTemp;
        spiTemp = SPI_I2S_ReceiveData(SPI2);
        printf("spirecive: %d", spiTemp);
}

主函数部分:
int main(void)
{
        Init();

        TIM_Cmd(TIM3, ENABLE);

        while(1)
        {
                if(flag_1ms)
                {
                        flag_1ms = 0;
                        printf("\r\n1s¶¨Ê±µ½¡£");
                }
        }
}

void Init(void)
{
        GPIO_Config();
        SPI2_Init();
        USART1_Config();
        TIM3_Config(9999, 7199);
        NVIC_Configuration();
}

中断配置部分: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SPI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楼主: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 ENABLE);
是这里弄错了,使能的是APB1的时钟,却调用了APB2的函数...
感谢各位。

网友A:
分着来,先调通SPI接收,把spi的crc关了,改用查询接收,数据正常接收了,再进行其他的。
好久不裸奔了,都忘了中断咋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着来,先调通SPI接收,把spi的crc关了,改用查询接收,数据正常接收了,再进行其他的。
好久不裸奔了,都 ...

CRC貌似是没用的,不知道该怎么关?
我看得是野火和原子的教程,都是主模式的,好像说设个较大的数即可?

网友A:
CRC没研究过,注销就可以关了。从模式也简单,我用的是单线的半双工的。挂个jlink,很好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