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4这个IO口怎样检测和74LS154输出脚Y0/Y1/Y2/Y3连接的按键!!

楼主(2016-05-12):
麻烦哪位明白写一下原理!!!!!
P2.4这个IO口怎样检测和74LS154输出脚Y0/Y1/Y2/Y3连接的按键!!

S1、S2、S3、S4、四个按键如何判断是哪个按键按下的!

OUT0、OUT1、OUT2、OUT3是74LS154输出脚.

P2.4这个IO口如何检测按键的!!

网友A(2017-04-02):
朋友你好,看到你之前发过一个帖子,是关于ZT-TR43C无线数传模块的,我网上买了一对这个模块想要自己做一对无线收发的模块,但是两个模块的信道不同,查过资料说这个模块有设置软件可以修改,能否把这软件传给我一份试试,谢谢楼主! 我的邮箱:chendongver@163.com   万分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朋友你好,看到你之前发过一个帖子,是关于ZT-TR43C无线数传模块的,我网上买了一对这个模块想要自己做一对 ...

一般这种软件,可以找卖家要

网友B:
没看到Y0/Y1/Y2/Y3是怎么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