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求助:XC8编译器delay函数异常

楼主(2016-05-12):
LED闪烁的程序,delay函数软件延时,但就是不闪烁,一直亮,加大延时数值没反应。

看编译后的汇编代码是这样的:
!void delay(void)
!{
!    int i;
!
!    for(i=0; i++; i<10000)
0x7E1: CLRF __pcstackCOMMON
0x7E2: CLRF 0x72
0x7E3: INCF __pcstackCOMMON, F
0x7E4: BTFSC STATUS, 0x2
0x7E5: INCF 0x72, F
0x7E6: DECF __pcstackCOMMON, W
0x7E7: IORWF 0x72, W
0x7E8: BTFSC STATUS, 0x2
0x7E9: RETURN
0x7EB: GOTO 0x7E3
!    {
!        asm("NOP");
0x7EA: NOP
0x7EB: GOTO 0x7E3

前边带感叹号的是C源程序。

懂汇编的朋友看看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
for循环写错了,无语

网友A:
应该是这样吧!-------------for(i=0; i<10000 ;i++)

网友B:
for裡面 i++用做條件判斷的話一直判斷的是i++之後的值, 這裡只有到了int的極限翻轉了才可能為0導致for循環退出 所以不是你要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