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IR2110芯片在120kHZ工况下驱动IRFP360,输出波形噪声很大

楼主(2016-05-12):
在10kHZ下波形正常,在120khz下,且未接功率电源VSS时,IR2110输出也正常,但在接入VSS=10V时,IR2110输出波形有很大噪声。
将来的工作条件:
  功率电源:70v~140V;电流3A左右
我分析的原因:
            1、驱动电阻选的Rg=10欧姆,会不会太小,求指教
            2、自举电容C=1uF的瓷片电容,会不会也太小,多大合适?
            3、会不会跟MOS管的G和S管脚间未添加电阻有关,这个电阻有啥用?多大的电阻合适?
            4、会不会跟示波器有关系呢?示波器的地接入电路板时,直流电源的电压和电流明显增大了点,如何规避呢?

VSS=10v时的IR2110输出波形

VSS=10v时的IR2110输出波形

VSS=0v时的IR2110输出波形

VSS=0v时的IR2110输出波形

Uab暂时接的10欧姆电阻,CP电容短路

Uab暂时接的10欧姆电阻,CP电容短路

楼主:
有人懂吗?多少说点啥呀。谢谢呢

网友A:
负载是什么?

网友A:
线很长么?

楼主:
负载直接接的10欧姆电阻,线很短的

网友B:
频率高了,注意整个板子的接地,当然示波器的接地也要注意结对地方。
VSS接入就噪声变大,可测试以下VSS的噪声在2110启动前后的噪声变化。

网友C(2016-07-24):
那是密勒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