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15系列库函数例程中串口2中断收发--这个程序用不了

楼主(2016-05-12):
STC15系列库函数例程中串口2中断收发--这个程序用不了,(库函数的例程串口2的都用不了)。不知哪位知道什么原因。我对了很久芯片手册没发现错误,就是下载后串口2没反应。我用普通的配置程序串口2是可以用的。

网友A:
按说官方的例程,那么多人用了都没问题的啊。
我又试了一下,4个程序都正常啊:
STC15系列库函数与例程测试版V2.0\例程\05-双串口中断收发
STC15系列库函数与例程测试版V2.0\例程\07-串口2中断收发\C语言
STC15系列库函数与例程测试版V2.0\例程\07-串口2中断收发\C语言库函数版本
STC15系列库函数与例程测试版V2.0\例程\07-串口2中断收发\汇编语言

我是直接下载其HEX文件测试的,一切正常。所以,楼主是否要自己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说官方的例程,那么多人用了都没问题的啊。
我又试了一下,4个程序都正常啊:
STC15系列库函数与例程测试 ...

好的,谢谢!我直接下载例程串口1的可以用,2用不了,但是用不是库函数的例程串口2是可以用的。我再检查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