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内置M0+语音(可录音、放音、可语音识别)+1W功放

楼主(2016-05-12):
ISD9160语音识别效果演示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0OTU4NzQ4NA==.html

产品特征:
1、单芯片语音识别解决方案(非特定人识别)
2、ISD9160自带145kflash,可以做20条左右指令,另外可以外加SPI-FLASH扩展指令数量。
3、采用台湾先进语音识别算法,大大提高识别准确度。语音识别距离最远达4~5米。
4、芯片采用Cortex-M0内核、自带8个触摸按键,低功耗,低成本。

应用领域:智能家居、语音调光灯、智能玩具等

网友A:
ISD9160可以识别多少汉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ISD9160可以识别多少汉字呢?

在没有外加 SPI Flash 的情况下只能做到大概 20 条中文命令(每条四个字)的识别。但一条命令一般最多只能识别8个左右汉字。可以使用增加外部 SPI Flash 的方法扩展命令条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没有外加 SPI Flash 的情况下只能做到大概 20 条中文命令(每条四个字)的识别。但一条命令一般最多只 ...

这样做下来成本有多少呢?增加flash会降低速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做下来成本有多少呢?增加flash会降低速度吗?

增加FLASH不会降低速度,这个要看你具体做什么产品,如果功能不太复杂的,我们这一颗芯片就能实现你们的功能。

网友C:
不知道这个芯片多钱可以搞定呢?觉得这个应该是和MCU并行的,不占用CPU时间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这个芯片多钱可以搞定呢?觉得这个应该是和MCU并行的,不占用CPU时间的 ...

新唐的片子,只要上了量,都是很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这个芯片多钱可以搞定呢?觉得这个应该是和MCU并行的,不占用CPU时间的 ...

目前这颗芯片低于1USD,后面会出来一款低配置的、低管脚的,性价比就更好了。主频也是49M的,但FLASH只有64K,RAM只有6K,其它的配置就差不多了。如果想了解更详细,可加QQ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唐的片子,只要上了量,都是很便宜的。

是的,有量价格好商量。

网友E:
1美元,都是7块钱了,不知道在业内是否是哪个档位的呢?

楼主:
好的,如果需要详细了解,可以电话咨询。

网友F:
1W的功放,这个有没有个参考,1W的声音,到底有多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1W的功放,这个有没有个参考,1W的声音,到底有多高呢?

有现成的DEMO板,可测试效果。

网友G:
引用 网友F:
1W的功放,这个有没有个参考,1W的声音,到底有多高呢?

这个在专业的领域,应该会有个测试标准的

网友H:
非特定人识别,这是什么意思呢?只能识别普通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非特定人识别,这是什么意思呢?只能识别普通话吧

支持多国语言。“非特定人识别”指的是该语音识别软件可以识别任何人说的语音,只要说对了就可以识别正确。

“特定人语音识别”指的是该语音识别软件只可以识别当前用户的声音,如果下一个用户要使用,需要重新训练数据库才可以使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可以识别多国语言。

比如一句你好,同时可以识别多国,太强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比如一句你好,同时可以识别多国,太强大了吧

我回答错了,应该是支持多国语言,而不是识别多国。

网友D(2016-06-26):
看应用场合了,确实这个片子价格还是不低的,一般场合也用不着。

网友G:
这个适用于玩具场合,内置语音功能的芯片,业内基本没有的,新唐的业内做语音芯片是很好的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比如一句你好,同时可以识别多国,太强大了吧

需要针对国家,刷固件库的。你说的这种都能识别的,肯定是联网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需要针对国家,刷固件库的。你说的这种都能识别的,肯定是联网了

联网的话,工作量就是很大了!不适合单机设备。

网友J:
这个语音是特定 还是非特定的识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语音是特定 还是非特定的识别呢?

非特定的。

网友J:
感觉 新唐好厉害啊!

好像 台系的 在多媒体方面 还是比较厉害的

网友K(2016-07-26):
有什么 智能的开发软件 来开发吗?

网友K:
关于 录音 麦克 什么的 是如何识别和设计的呢?

网友L:
估计 一些多媒体玩具还是用的很多的!

网友L:
可以让 以后的消费者自己录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什么 智能的开发软件 来开发吗?

哈哈,这颗芯片也是用KEIL进行开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关于 录音 麦克 什么的 是如何识别和设计的呢?

识别是把命令固化在程序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估计 一些多媒体玩具还是用的很多的!

智能家居,LED灯,玩具类的应用比较广泛。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可以让 以后的消费者自己录音吗?

可以,录音是随时想录都行的。

网友L:
那 开发的难度大吗

网友L:
识别的准确性如何?

应该就是属于那种 非特定语音 识别的那种模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识别的准确性如何?

应该就是属于那种 非特定语音 识别的那种模式吧?

识别率达到百分之九十,有现成的DEMO板可供测试。是的,我们这颗是离线的语音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L:
那 开发的难度大吗

有技术支持,有案例可供参考。

网友K(2016-11-30):
智能家居,LED灯,玩具类的应用比较广泛

网友M:
请问 播放语音的话,语音是多少段的?可以存储多久啊?

网友K:
我以前用的淘宝上面的专门的DSP。

用起来也很简单。

现在也有一些ASIC 好像也有PC端的编程工具。

网友N(2017-09-15):
ISD9160语音识别方案:
产品特征:
1、单芯片语音识别解决方案(非特定人识别)
2、ISD9160自带145kflash,可以做20条左右指令,另外可以外加SPI-FLASH扩展指令数量。
3、采用台湾先进语音识别算法,大大提高识别准确度。语音识别距离最远达4~5米。
4、芯片采用Cortex-M0内核、自带8个触摸按键,低功耗,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