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请教一个关于矩形波产生电路的频率问题

楼主(2016-05-12):
图片里是Multisim的仿真结果,用频率计测出来频率是3kHz。
但是根据康光华模电书上的公式T = Rf*C*ln(1+2*R2/R1), f = 1/T = 13kHz
算出来的结果跟仿真不符合,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D1 D2的导通电压不能忽略 你那公式不适合这个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 D2的导通电压不能忽略 你那公式不适合这个电路

但是计算出来的值怎么会差这么多?

网友B:
许多分析和公式都假定运放是理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许多分析和公式都假定运放是理想的。

所以可能是问题出在运放吗?但是这样误差是不是太大了,仿真跟理论计算不应该差别这么大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所以可能是问题出在运放吗?但是这样误差是不是太大了,仿真跟理论计算不应该差别这么大吧? ...

“仿真跟理论计算不应该差别这么大吧?”

这种电路,其本身振荡频率就不够稳定,计算与实际电路的误差相当大,仿真的误差就更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所以可能是问题出在运放吗?但是这样误差是不是太大了,仿真跟理论计算不应该差别这么大吧? ...

这是电路模型误差造成的。也就是楼上说的 ”假定运放是理想的“ 而实际上不是。

事实上,仿真出来的结果与实际电路的结果仍然可以差得很远,原因还是模型的误差造成的。

【说明】
电路模型是指与 T = Rf*C*ln(1+2*R2/R1) 类似的数学公式(数学模型)。
通过假定理想运放,可以得出一个数学模型;
通过仿真,可以得到一个精度更高的数学模型;
通过实验,可以得到一个真正实用的数学模型。有了这个数学模型之后,把设计做到最优便有了可能……

在下列帖子的沙发上有个如何建立所说数学模型的例子。LZ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124415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仿真跟理论计算不应该差别这么大吧?”

这种电路,其本身振荡频率就不够稳定,计算与实际电路的误差相 ...

原来如此,受教了

网友E:
实际做一个电路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际做一个电路测试一下

可惜没这个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