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屏蔽与非屏蔽磁环

楼主:
2016-5-12

屏蔽电感:磁回路在完整的磁材料中。
非屏蔽电感:磁材料非闭合形态。
我有一个磁环电感,自己绕的。 体积也是比较大的,按照公式算的话,磁饱和电流是0.5A。但是一个同事拿去测试,说饱和电流只有几十mA。 建议用工型电感(非屏蔽电感)来做功率电感。
看看我的电感长啥样子。

下面是我的磁环参数和计算饱和的工具:

1.不知道为什么测试结果和我计算的 有如此大的差距。
2.要得到高饱和电流的磁环电感,有必要选择非屏蔽电感,这个EMI不知道什么情况。
3.

网友A(2016-05-12):
很可能磁环的材料你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可能磁环的材料你搞错了。

磁环是我在mouser上买的,应该不会错。绕的匝数和对应的电感量是一致的。

网友B:
设计频率和频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频率和频率是多少?

12Mhz

网友C:
目测你这个电感应该不止这么小的饱和电流,建议研究一下你同事的测试方法,看看是否正确描述。另外如果没有EMI的问题,用非屏蔽磁芯,其实应该说是带空气隙的磁芯是不错的选择,既不会饱和,体积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