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0内部上拉的选项如何配置呢?

楼主(2016-05-12):
(无正文)

网友A:
你用的是M0哪个系列的芯片呢,要看具体芯片的。

网友B:
看寄存器,默认应该就是上拉输出的。

网友C:
查看IO的基本库函数,有个函数是专门配置IO模式的。

网友D:
上拉和下拉输出,应该是IO的标配选项,肯定是有的。

网友E:
你是哪个芯片的?M0分好多系列的,M051和12x系列的都是不同的。

网友F:
去看看数据手册IO那章就好了,我记得是有这个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M0哪个系列的芯片呢,要看具体芯片的。

M051系列好像没这个寄存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