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方波电平转换用mos管还是三极管好?

楼主(2016-05-12):
用mos管是不是边沿好些?

楼主:
几K到100k

网友A:
用TTL电路最好

网友B:
感觉你这个速度应该都行,考虑功耗何不选mos

网友C:
最近也在摸索边沿如何漂亮

网友D:
这不算高频。
用三极管简单方便便宜可靠。
驱动MOS管的功耗不一定比三极管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算高频。
用三极管简单方便便宜可靠。
驱动MOS管的功耗不一定比三极管低。 ...

用mos管是不是边沿好些?
看论坛的贴子,老是有网友抱怨边沿不够漂亮,把三极管电路多次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