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T7022E

楼主(2016-05-12):
打算用ATT7022E做一个三相电流电压频率,电能的测量,其他暂时不需要测试,没搞过这个,目前打算用3个电压互感器,3个电流互感器来做,看论坛里有人说什么校表,没接触过,不知道从何入手,有ATT7022E的技术支持吗?或者其他三相计量芯片也行。

网友A:
023kaifp.jigsy.com,028kaifp.jigsy.com,027kaifp.jigsy.com,0551kaifp.jigsy.com,024kaifp.jigsy.com,0531kaifp.jigsy.com,0510kaifp.jigsy.com,0431kaifp.jigsy.com,021kaifp.jigsy.com,010kaifp.jigsy.com,0731kaifp.jigsy.com,020kaifp.jigsy.com,0755kaifp.jigsy.com,0571kaifp.jigsy.com,025kaifp.jigsy.com,022kaifp.jigsy.com,0574kaifp.jigsy.com,0591kaifp.jigsy.com,0311kaifp.jigsy.com,0451kaifp.jigsy.com,0532kaifp.jigsy.com,0512kaifp.jigsy.com,0371kaifp.jigsy.com,0791kaifp.jigsy.com,0871kaifp.jigsy.com,029kaifp.jigsy.com,0931kaifp.jigsy.com,0771kaifp.jigsy.com,0851kaifp.jigsy.com,0592kaifp.jigsy.com,cdkaifp.jigsy.com,cqkaifp.jigsy.com,whkaifp.jigsy.com,hfkaifp.jigsy.com,sykaifp.jigsy.com,jnkaifp.jigsy.com,cckaifp.jigsy.com,shkaifp.jigsy.com,bjkaifp.jigsy.com,cskaifp.jigsy.com,gzkaifp.jigsy.com,szkaifp.jigsy.com,hzkaifp.jigsy.com,njkaifp.jigsy.com,tjkaifp.jigsy.com,nbkaifp.jigsy.com,fzkaifp.jigsy.com,sjzkaifp.jigsy.com,hebkaifp.jigsy.com,qdkaifp.jigsy.com,sukaifp.jigsy.com,wxkaifp.jigsy.com,zzkaifp.jigsy.com,kmkaifp.jigsy.com,zzdy.jigsy.com,xiandy.jigsy.com,ncdaiy.jigsy.com,csdaiy.jigsy.com,jndaiy.jigsy.com,hfdaiy.jigsy.com,njdaiy.jigsy.com,cddaiy.jigsy.com,cqdaiy.jigsy.com,bjdaiy.jigsy.com,gydy.jigsy.com,sydy.jigsy.com,hzdaiy.jigsy.com,fzdy.jigsy.com,gzdaiy.jigsy.com,whdaiy.jigsy.com,shdaiy.jigsy.com,szdaiy.jigsy.com,sudy.jigsy.com,kmdaiy.jigsy.com,0371dy.jigsy.com,029dy.jigsy.com,0791dy.jigsy.com,0731dy.jigsy.com,0531dy.jigsy.com,0551dy.jigsy.com,025dy.jigsy.com,028dy.jigsy.com,023dy.jigsy.com,010dy.jigsy.com,0851dy.jigsy.com,024dy.jigsy.com,0571dy.jigsy.com,0591dy.jigsy.com,020dy.jigsy.com,027dy.jigsy.com,021dy.jigsy.com,0755dy.jigsy.com,0512dy.jigsy.com,0871dy.jigsy.com

楼主:
哎,没有FAE吗?

网友B:
可以联系这个芯片的厂商的FAE

网友B:
先通过SPI总线把芯片里的数据读出,再进行下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