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ubuntu启动不成功,怎么处理

楼主(2016-05-13):
在一次非法关机之后,在启动linux不能成功,
启动界面显示
killed
mounting /root/dev failed: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ing /root/sys failed: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ing /root/proc failed: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target filesystem doesn't have /sbin/init

initramfs_

用liveCD引导盘启动也不能成功,启动界面一直显示
killed
unable to open /dev/sda

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吗,还能不能修复啊

楼主:
忘了贴图了

楼主:
没人回复自己顶一下吧,最终自己修复成功了,结果是完美的,方法是简单的,过程是曲折的
总结一下吧,ubuntu liveCD的功能只是针对桌面的,功能不够强大
专门下载了一个system rescue-liveCD,修复功能好强大,可以针对各种系统和硬件机型,连接http://livecdlist.com/

楼主(2016-06-20):
引用 楼主:
没人回复自己顶一下吧,最终自己修复成功了,结果是完美的,方法是简单的,过程是曲折的
总结一下吧,ubunt ...

fdisk -l
fs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