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推荐缓启动电路

楼主(2016-05-13):
由于项目中需要接入48V适配器,座子为DC座;接入瞬间会有非常大的火花,后端负载太大,各位朋友,能帮忙推荐一下合适的MOS管缓启动电路吗?在此,谢谢各位。

网友A:
栅极接个电容,很容易狗到

网友B:
加一个电容或者肖特基二极管试试,还有压敏电阻。。。
用mos管 ,要用mos驱动芯片,还要有控制管脚吧。
下面的芯片太贵,不知道适不适合。

网友C:
选型MOS管,源极入,漏极出,导通电压由栅源极用电阻分压,电容并联栅源极即可

楼主:
试过了,仍然会有火花,只是没那么大了,不能完全消除啊。电路图如下:

楼主:
再补上图

网友D:
考虑过NTC了吗。

网友E:
选型及参数不合适的话,后端一短路MOS就烧

网友F:
  这个问题可否在 48V 电源哪下手,

网友G:
可以断电再插电源的,或者DC座用开关控制。一定要通电再插适配器的话,交流回路串NTC电阻。还可以串灯泡,启动后再短路灯泡。

网友H:
插座里多做个针插上去后延时接通

网友I:
C1改成10uF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过了,仍然会有火花,只是没那么大了,不能完全消除啊。电路图如下:
...

并TVS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