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HAL库每天一例】第008例:USART-调试串口

楼主(2016-05-13):
【HAL库每天一例】系列例程从今天开始持续更新。。。。。
我们将**每天至少发布一个基于YS-F1Pro开发板的HAL库例程,
该系列例程将带领大家从零开始使用HAL库,后面会持续添加模块应用例程。
同样的,我们还程序发布基于HAL库的指导文档和视频教程,欢迎持续关注,并提出改进意见。
例程下载:
资料包括程序、相关说明资料以及软件使用截图
等级不够,不给发连接(去掉下面链接空格)
百度云:pan. baidu. com/s/1jIvrqlC
(硬石YS-F1Pro开发板HAL库例程持续更新\1. 软件设计之基本裸机例程(HAL库版本)\YSF1_HAL-008. USART-调试串口

/**
  ******************************************************************************
  *                           硬石YS-F1Pro开发板例程功能说明
  *
  *  例程名称: 1. USART1接发
  *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ing10bbs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1】例程简介
  RS232是一个国际通用标准的串行数据通信接口,用于两个设备直接数据交换。本例程使用USART
外设功能,实现stm32向PC端发送数据。
  本例程增加对printf格式化输出函数支持,用于格式化打印信息,方便程序调试。

【2】跳线帽情况
******* 为保证例程正常运行,必须插入以下跳线帽 **********
丝印编号     IO端口      目标功能引脚        出厂默认设置
  JP1        PA10        TXD(CH340G)          已接入
  JP2        PA9         RXD(CH340G)          已接入

【3】操作及现象
    使用开发板配套的MINI USB线连接到开发板标示“调试串口”字样的MIMI USB接口(需要安
装驱动),在电脑端打开串口调试助手工具,设置参数为115200 8-N-1。下载完程序之后,在串
口调试助手窗口可接收到信息。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bsp_debug_usart.h文件内容:
#ifndef __BSP_DEBUG_USART_H__
#define __BSP_DEBUG_USART_H__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stm32f1xx_hal.h"
#include <stdio.h>

/* 类型定义 ------------------------------------------------------------------*/
/* 宏定义 --------------------------------------------------------------------*/
#define DEBUG_USARTx                                 USART1
#define DEBUG_USARTx_BAUDRATE                        115200
#define DEBUG_USART_RCC_CLK_ENABLE()                 __HAL_RCC_USART1_CLK_ENABLE()
#define DEBUG_USART_RCC_CLK_DISABLE()                __HAL_RCC_USART1_CLK_DISABLE()

#define DEBUG_USARTx_GPIO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define DEBUG_USARTx_Tx_GPIO_PIN                     GPIO_PIN_9
#define DEBUG_USARTx_Tx_GPIO                         GPIOA
#define DEBUG_USARTx_Rx_GPIO_PIN                     GPIO_PIN_10
#define DEBUG_USARTx_Rx_GPIO                         GPIOA

#define DEBUG_USART_IRQn                             USART1_IRQn
/* 扩展变量 ------------------------------------------------------------------*/
extern UART_HandleTypeDef husart_debug;

/* 函数声明 ------------------------------------------------------------------*/
void MX_DEBUG_USART_Init(void);

#endif  /* __BSP_DEBUG_USART_H__ */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bsp_debug_usart.c 文件内容:

/**
  ******************************************************************************
  * 文件名程: bsp_debug_usart.c
  * 作    者: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 版    本: V1.0
  * 编写日期: 2015-10-04
  * 功    能: 板载调试串口底层驱动程序:默认使用USART1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ing10bbs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usart/bsp_debug_usart.h"

/* 私有类型定义 --------------------------------------------------------------*/
/* 私有宏定义 ----------------------------------------------------------------*/
/* 私有变量 ------------------------------------------------------------------*/
UART_HandleTypeDef husart_debug;

/* 扩展变量 ------------------------------------------------------------------*/
/* 私有函数原形 --------------------------------------------------------------*/
/* 函数体 --------------------------------------------------------------------*/

/**
  * 函数功能: 串口硬件初始化配置
  * 输入参数: huart:串口句柄类型指针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该函数被HAL库内部调用
  */
void HAL_UART_MspInit(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if(huart->Instance==DEBUG_USARTx)
  {
    /* 串口外设时钟使能 */
    DEBUG_USART_RCC_CLK_ENABLE();

    /* 串口外设功能GPIO配置 */
    GPIO_InitStruct.Pin = DEBUG_USARTx_Tx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DEBUG_USARTx_Tx_GPIO,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DEBUG_USARTx_Rx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DEBUG_USARTx_Rx_GPIO, &GPIO_InitStruct);
  }
}

/**
  * 函数功能: 串口硬件反初始化配置
  * 输入参数: huart:串口句柄类型指针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该函数被HAL库内部调用
  */
void HAL_UART_MspDeInit(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if(huart->Instance==DEBUG_USARTx)
  {
    /* 串口外设时钟禁用 */
    DEBUG_USART_RCC_CLK_DISABLE();

    /* 串口外设功能GPIO配置 */
    HAL_GPIO_DeInit(DEBUG_USARTx_Tx_GPIO, DEBUG_USARTx_Tx_GPIO_PIN);
    HAL_GPIO_DeInit(DEBUG_USARTx_Rx_GPIO, DEBUG_USARTx_Rx_GPIO_PIN);

    /* 串口中断禁用 */
    HAL_NVIC_DisableIRQ(DEBUG_USART_IRQn);
  }
}

/**
  * 函数功能: 串口参数配置.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无
  */
void MX_DEBUG_USART_Init(void)
{
  /* 使能串口功能引脚GPIO时钟 */
  DEBUG_USARTx_GPIO_ClK_ENABLE();

  husart_debug.Instance = DEBUG_USARTx;
  husart_debug.Init.BaudRate = DEBUG_USARTx_BAUDRATE;
  husart_debug.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husart_debug.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husart_debug.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usart_debug.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usart_debug.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usart_debug.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HAL_UART_Init(&husart_debug);

}

/**
  * 函数功能: 重定向c库函数printf到DEBUG_USARTx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无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HAL_UART_Transmit(&husart_debug, (uint8_t *)&ch, 1, 0xffff);
  return ch;
}

/**
  * 函数功能: 重定向c库函数getchar,scanf到DEBUG_USARTx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无
  */
int fgetc(FILE * f)
{
  uint8_t ch = 0;
  HAL_UART_Receive(&husart_debug,&ch, 1, 0xffff);
  return ch;
}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