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能否推荐一个9-20v输入,5v输出的低成本dcdc, 多谢!

楼主(2016-05-13):
能否推荐一个9-20v输入,5v输出的低成本dcdc, 多谢!

网友:
如果不隔离
MC34063
LM2575
TL494

网友A:
多大电流?
这个输入输出条件大把合适的芯片,$0.1美刀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大电流?
这个输入输出条件大把合适的芯片,$0.1美刀一

DC-DC 0.1美刀很正常,哪怕有个20K/M的用量,都能拿到**美分了

网友C:
我试试89美分,**美分

网友C:
还真是啊,八和九不能连一起,为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这个  看看  有需要 连续 Q  394233008

有点急, 已经选了ap1509

网友E:
如果需要隔离,可以考虑用隔离DC/DC电源模块

网友F(2016-07-03):
可以用鑫集微FT021F,性价比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