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可以独立下载EPROM 数据吗

楼主(2016-05-13):
程序和数据 可以分开 独立下载吗?
程序不动,只是烧写EPROM 数据。

网友A:
Pickit3烧录设置里面倒是有烧录Flash和EEPROM选项,
貌似可以单独烧录,你可以试试!

网友B:
可以,只要你E2没有加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ckit3烧录设置里面倒是有烧录Flash和EEPROM选项,
貌似可以单独烧录,你可以试试!
...
OP 打开了 OPD 关,eprom的数据可以读出来。请问我如何才能对eprom的数据重新写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只要你E2没有加密。

显示 成功,读出来还是原来的老数据

网友C:
可以 你給一段EEPROM數據和片子型號給我 我做個單獨燒寫eeprom的燒寫文件給你看
一看就明白 講就不好講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