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芯片的可接受输入电平的大小

楼主(2016-05-13):
各位朋友:
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这我,有知道的大神能否帮忙分析下?
我现在在做的一个项目上用的TFT LCM,传输显示数据是用的RGB总线,速率有30MHz。我用的120ohm@100MHz的bead来限制EMI并且可以通过测试。但是发现匹配存在一些状况,信号的最高电平可以达到4V,最低电平可以达到-200mv。我把bead换成33ohm的电阻信号的质量很好,但是EMI得测试又不过了。
我看LCM driver的spec发现对信号输入电平有要求:最高不能超过3.6,最低不能低于0V。但是对电源的极限值的要求是-500mv到5V,按我的想法所有信号都是参考电源的。
所以我想问下应该参照哪个limit来调信号完整性呢?如果按照0V到3.6V的话很难达到啊。难道是按照电源来参考?

网友A:
信号变好了,没有突变了,EMI还过不了了?和解?楼主描述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