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隙基准电压源问题

楼主(2016-05-13):
基本的带隙基准电压源结构中,在三极管的发射极注入一个电流,
对于注入的这个电流的作用是什么?
请各位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偏置那个管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同时看两管才全面,您现在是犹抱瑟琶半摭面。可以去看看楼上x大所推荐的黑田彻所着一书。 ...

黑的上面没有讲这个的。

它这个可能是获取两个自由变量,容易调节的,下面电流源独立控制负温系数电压,上面那个在电阻上获取正温电压,总体上容易调到零温VRef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的上面没有讲这个的。

它这个可能是获取两个自由变量,容易调节的,下面电流源独立控制负温系数电压, ...

恩,下面的电流源对PNP的控制是怎样的呢,加与不加这个电流源有什么区别呢,
还请再说明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恩,下面的电流源对PNP的控制是怎样的呢,加与不加这个电流源有什么区别呢,
还请再说明一下,谢谢 ...

加上之后调节显示,TC 还没有不加的好,只是Vref提高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上之后调节显示,TC 还没有不加的好,只是Vref提高点

你没调好!

网友:
调节Vbe电压公式中的高阶项,方便做高阶温度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