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请问有没有5V输入,输出范围宽的DCDC芯片,输出即可高于5V...

楼主(2016-05-13):
请问有没有5V输入,输出范围宽的DCDC芯片,输出即可高于5V也可低于5V,可以调节
,性能要好些的,电流最好能到2A,谢谢!

网友A:
一个是升压,一个是降压。我暂时没想到什么方法。但是可以用两级DC-DC,比如你的输出要求是1-12V,那么你可以先通过升压电路升压到12V以上,在DC-DC降压下来。

网友B:
LM5118升降压

网友C:
用sepic扑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升压,一个是降压。我暂时没想到什么方法。但是可以用两级DC-DC,比如你的输出要求是1-12V,那么你可 ...

这样效率比较低了~

网友D:
TI,LTC大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效率比较低了~

确实如此,看了下楼下的,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