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电池供电系统问题探讨

楼主(2016-05-13):
在一个干电池供电的产品上,我MCU选择的是STM8L,干电池四节,大家觉得干电池是四节并联然后升压到3.0V工作好还是四节串联LDO降压到3.0V好呢?产品工作在低功耗状态,几十个微安,但是定期30秒左右有个100MA的电流,持续几百个MS.

网友A:
一节干电池1.5V,可不可以考虑两并两串啊

网友A:
这样的话你的电池输出电压最接近MCU电压。再者,这个用LDO还是DC-DC还得比较下,看看哪种方案效率更高。

网友B:
比较一下效率,还有LDO的成本明显低于DC-DC,你可以考虑3节干电池。

网友C:
电池供电的产品,我们做的多了,一般都是LDO,省成本,主要负载可以不经过LDO。不知道你这边的负载可以这样不。

网友D:
无线产品的吧!建议用ldo方式

网友E:
绝对是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