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二极管阵列

楼主(2016-05-13):
请教对光电二极管熟悉的朋友    我想请问一下特定型号的光电二极管阵列有没有确定的输出电压?    谢谢

网友A:
这是电流型器件,开路电压基本不靠谱,弱光下,极易受测量端的输入电阻影响。

网友B:
有光照还是无光环境下的

网友C:
输出既不是电压也不是电流,这是个光电二极管阵。输出信号取决于外部电路,北京知春路上有他的办事处,有技术支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这个器件的主要参数   是S4111-46Q那个   从这些中怎么可以求出它的输出电流或者输出电压?谢谢   参 ...

这上面好像只有黑暗条件下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上面好像只有黑暗条件下电流

我们老师说的从灵敏度出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既不是电压也不是电流,这是个光电二极管阵。输出信号取决于外部电路,北京知春路上有他的办事处,有技 ...

那我现在不知道它的输出是什么?怎么进行后面的电路处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现在不知道它的输出是什么?怎么进行后面的电路处理?

对比有光照和无光照条件 ,用万用表测一下输出两端电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