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12V电压转变成3.3V给单片机供电,有什么好的办法

楼主(2016-05-13):
大家都有什么好的意见

网友A:
MCU的负载电流应该不大,十几mA的话直接用高压LDO吧,比如SGM2200/HT7133之类

网友B:
小功率LDO,大功率DCDC吧

网友C:
几十mA的话,电阻+稳压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十mA的话,电阻+稳压管吧

能详细说下具体方案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详细说下具体方案吗?

单片机对电压精度是有要求的吧,这方案对电压精度要求不高才可行吧,LDO也好找,价格更是不用担心,还是用LDO吧,大把的可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U的负载电流应该不大,十几mA的话直接用高压LDO吧,比如SGM2200/HT7133之类

我打算用SGM2200,这是它手册上电路的连接方法,你看就这样连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打算用SGM2200,这是它手册上电路的连接方法,你看就这样连可以吗?

可以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打算用SGM2200,这是它手册上电路的连接方法,你看就这样连可以吗?

你这啥软件画的?

楼主:
这个就是PDF文件上截图下来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PDF文件上截图下来的。

哦,我以为你自己画的呢

网友F:
详细描述你的单片机系统功耗要求,12V是交流适配器出来的,还是电瓶?是汽车点烟器么?有没有低功耗要求?单片机平时一直工作么?休眠么?在乎成本还是在乎性能?发热能接受么?有敏感的模拟电路么?还有好多问题,都会导致方案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详细描述你的单片机系统功耗要求,12V是交流适配器出来的,还是电瓶?是汽车点烟器么?有没有低功耗要求? ...

这么多要考虑

网友F:
这个就叫“设计”,就是你“可以哈”的最佳选择(学生)与工程师之间的差别,就是玩具与产品之间的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就叫“设计”,就是你“可以哈”的最佳选择(学生)与工程师之间的差别,就是玩具与产品之间的差别。 ...

任重而道远啊

网友G:
MCP1702也行,压降小,静态功耗比较低

网友G:
这个单片机要是需要常供电的话就需要选择静态功耗微安级的LDO,要是关键全部断电就不需要考虑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