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串口没有输出,

楼主(2016-05-13):
要崩溃了,串口没有输出,这是我找的例程,测试没有问题
  int main(void)
  {
  //bsp_int();
  //read_dip_set();

                #define GPIO_AF_USART1 GPIO_AF_1
                  GPIO_InitTypeDef PORT_UART1_TX;
    GPIO_InitTypeDef PORT_UART1_RX;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MyUsart1;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USART1);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USART1);

    //??I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TX IO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RX IO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4???????

    MyUsart1.USART_BaudRate=9600;//?????
    MyUsart1.USART_WordLength=USART_WordLength_8b;//??????
    MyUsart1.USART_Parity=USART_Parity_No;//??????
    MyUsart1.USART_StopBits=USART_StopBits_1;//?????
    MyUsart1.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MyUsart1.USART_Mode=USART_Mode_Tx|USART_Mode_Rx;//????

    USART_Init(USART1,&MyUsart1);

    USART_Cmd(USART1,ENABLE);

        while(1)
        {        led1_clr;

                       USART_SendData(USART1,0x55);
                       led1_set;
                            clz++;
                       delay1ms(10);
        }
}

我把IO改为PA2,PA3,  txd没有输出,一直是高,我用的是STM32F030C8T6,  怎么回事,  救命啊
  int main(void)
  {
  //bsp_int();
  //read_dip_set();

                #define GPIO_AF_USART1 GPIO_AF_1
                  GPIO_InitTypeDef PORT_UART1_TX;
    GPIO_InitTypeDef PORT_UART1_RX;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MyUsart1;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2, GPIO_AF_USART1);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3, GPIO_AF_USART1);

    //??I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TX IO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RX IO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4???????

    MyUsart1.USART_BaudRate=9600;//?????
    MyUsart1.USART_WordLength=USART_WordLength_8b;//??????
    MyUsart1.USART_Parity=USART_Parity_No;//??????
    MyUsart1.USART_StopBits=USART_StopBits_1;//?????
    MyUsart1.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MyUsart1.USART_Mode=USART_Mode_Tx|USART_Mode_Rx;//????

    USART_Init(USART1,&MyUsart1);

    USART_Cmd(USART1,ENABLE);

        while(1)
        {        led1_clr;

                       USART_SendData(USART1,0x55);
                       led1_set;
                            clz++;
                       delay1ms(10);
        }
}

网友A:
一行注释都没有。。。。。。。。

楼主:
有用过PA2,3的吗

网友B:
你仔细看芯片手册了?
看完就知道到底是USART1还是USART2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仔细看芯片手册了?
看完就知道到底是USART1还是USART2了

A2A3也可以用于USART1

网友:
你看下手册,输入输出引脚应该怎么配置,然后下一个官方的例程看看,和你的有什么差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A2A3也可以用于USART1

你确认你的芯片支持吗?

楼主:
不研究了,改用usart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