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颗SD卡控制芯片

楼主(2016-05-13):
需要一个micro SD卡的控制芯片,和主机接口最好是并口,需要内置文件控制功能,主机只负责读写SD卡上的数据,不关心文件操作。
求型号!

网友A:
SD卡不是可以用SPI通讯吗?

网友B:
妥妥的 SPI啊  虽然慢点 但是够用啊

楼主:
1)SPI速度慢,SDIO比较快
2)SD卡有文件系统,需要有文件操作,不是简单的读写FLASH。
3)我的主控是FPGA,几乎不可能去用复杂的状态机操作文件系统。
所以需要一个并口到SDIO的桥接芯片,而且要带文件系统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