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can not open usb port when start emulator

楼主(2016-05-13):
这个提示啥意思

网友A:
应该是驱动程序没有装好

网友B:
对,手动重新安装一下就行了

网友C:
翻译过来不就知道啥意思了

网友C:
首先看PWR和USB两个LED灯是否亮了。如果PWR灯不亮,那是电源有问题,如果PWR灯亮了,而USB灯没有亮,那就是usb驱动没有安装好。

网友B:
可以通过设备管理器察看一下。

网友D:
对,然后安装usb驱动就可以了。

楼主:
好的,我试试

网友E:
确定USB 仿真器连接上并且绿灯亮

楼主:
知道了,多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