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一段时间后串口发的数挺就会出错

楼主(2016-05-13):
(无正文)

网友A:
程序出错了吧

网友B:
对,程序出错了才导致通信出错吧

楼主:
应该不会吧 我用的是SPRINTF打了 用串口直接输出来的

网友C:
是程序,我出现过,打一段时间后出错 可过了一段时间又正常

网友D:
时钟用的啥?

网友E:
楼主通过什么看出数据错了?确定是通讯的问题么

楼主:
的确是程序错了 哈哈 都是高手 看数据话当然是发到电脑上的串口工具看拉

网友F:
发的数据太快了有些数还没来得及发出去吧,呵呵

楼主:
是啊,又有新的数据盖了前面的数据

网友G:
呵呵,一般情况都是程序出错才会这样的

楼主:
结贴了,多谢大家啦

网友H:
这个是跟波特率的设置有关系的。

网友I:
程序有bug,运行一段时间崩溃

网友J:
程序有bug,也可能是受什么干扰了导致跑飞

网友K:
你的程序数据会变成什么的

网友K:
程序中断处理数据了吗

网友L:
这个需要注意UART的波特率的合理设置的

网友L:
这个最好是UART所用的主频率是所选用的波特率的整数倍的

网友M:
这个时需要注意数据的波特率的设置的。

网友M:
数据的传输形式实际上是以高低电平组合的形式,主从设备需要同步才可以使数据不出错的。

网友N:
这个需要调整好通讯频率的,主从设备的需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