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优化问题

楼主(2016-05-13):
在开发中颖161A时,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就是KEIL4优化时,不优化和最高级优化时的代码空间是一样的。

网友A:
我以前编写的时候一般不喜欢用Keil的优化,而是从程序编写的方式、函数存储位置和RAM设置上进行优化。

楼主:
没办法,空间不够,需要优化一下。

网友B:
解决方法:
1、用汇编写程序
2、用程序区容量大一点的单片机

网友C:
关于优化问题,你在C程序中,尽量少用变量,你的程序会小点。

网友D:
你是不是在新建工程时,最后把KEIL的一个默认引导文件,点“YES”加入了。

网友E:
重建时不加入就可以优化了。

楼主:
估计就是这个原因了。。。

网友F:
空间不够,需要优化一下,那是否可以进行内存释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