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滤波,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楼主(2016-05-14):
你在论坛搜索下,我记得匠人有10种滤波算法的。

网友A:
请问一下皮带秤的动态称重的方案,有没有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皮带秤的动态称重的方案,有没有啊?

多次区间滤波,你去知网搜索下,很多论文的。

网友C:
一般用的都是滑动平均滤波

网友D:
根据实际情况,用mtlab优化就好了。

网友E:
算法是最核心的,没经验,别想搞好的

网友F:
我简单的做过,就是多次取平均值。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简单的做过,就是多次取平均值。

你搞过动物秤么,这个如何滤波呢,貌似没法取平均值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搞过动物秤么,这个如何滤波呢,貌似没法取平均值的。

多段,多区间滤波就可以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在论坛搜索下,我记得匠人有10种滤波算法的。

那只是最基本的算法,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对待的。算法是针对具体的情况来说的

楼主(2016-06-26):
引用 网友I:
那只是最基本的算法,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对待的。算法是针对具体的情况来说的 ...

最好是拿mtlab和labview观察波形看看,实际问题实际对待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多段,多区间滤波就可以的。

这样速度不就下来了么,我想做的实时性强点。

网友G:
现在用的是做了5次平均滤波,下来速度很慢很慢,暂时没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H:
都是靠经验来的,需要增加各种补偿和算法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都是靠经验来的,需要增加各种补偿和算法

可以具体讲讲么,这个行业的新手,想要听听前辈的经验

楼主(2017-04-25):
引用 楼主:
你在论坛搜索下,我记得匠人有10种滤波算法的。

这种是基本的滤波方式,不能直接用的,组合后才可以用。

网友J:
感觉  算法 很重要!也是开发的关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