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设计方案的比较有哪些谁来说下啊

楼主(2016-05-13):
psoc与传统单片机,系统设计方案的比较有哪些谁来说下啊

网友A:
Cypress PSoC 的开发基于成熟而又丰富的用户模块,极大地减少甚至免除了设计者在成千上万种外围元件中选择的烦恼,节省了模拟量处理电路调试及修改的精力和时间,提高了成功率、灵活性和可靠性。

网友B:
在软件编制方面,由于开发系统可以根据硬件电路的构造自动生成高质量的可供调用的API 函数,编程者无须像以往那样在底层驱动程序上劳神费力而可将精力更多地放在应用层程序的编制上,提高了开发效率。

网友C:
Cypress PSoC 采用了一种新的架构,通过可配置的数字及模拟区块灵活地构造适用的用户模块,这是传统的或走传统路线的单片机所不具备的。

网友D:
加之Cypress PSoC 可以动态重构,即在应用中通过程序改变存储在片内闪存中设定的参数,重新定义系统所需要的功能模块的种类和数量,动态地完成片上资源的重新分配,实现新的外围元器件的功能,这一点保证了系统资源的最大化、最合理化和最经济化应用。

网友E:
与传统意义上的单片机系统相比,CypressPSoC 最大程度地实现了系统单片化的目标,也减少了PCB 的面积。

网友F:
和当前其它架构的SoC 相比,Cypress PSoC 在保证以更简便方式实现更多更灵活功能和具备较高性能的前提下,达到了当今无出其右的最高性价比。

网友G:
大家总结的好详细啊

网友H:
可以最大限度减小印刷电路板的尺寸…………

网友I:
图像化界面很方便

楼主:
是啊,多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