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为int型程序运行就出错

楼主(2016-05-13):
unsigned int *ser; //定义一个16位指针
unsigned char com[900]; //定义了一组8位数组
ser=com; //指针指向设置

程序原来的*ser是char型,程序运行可以,我改为int型,程序运行就出错了。大家帮我看看
,这样设置对吗?

网友A:
运行肯定是错的

ser定义指向int型
运行时指向char型

网友B:
这样定义的话ser是指向【int型数据】的
也就是:*ser的内容此时为(com[0] << 8) | com[1]
如果执行了ser++;
*ser的内容就变成了(com[2] << 8) | com[3]

楼主:
unsigned char *ser;                //定义一个16位指针
unsigned char com[900];     //定义了一组8位数组
ser=com;                             //指针指向设置
这样写是正确的,但是这样写,这个*ser能对这组900个数指向吗?

网友C:
仅仅是书写正确,逻辑上并不正确,运行当然不正确

有些编译器编译还可能会产生错误提示

网友D:
无符号字符型数组将首地址给了这个指向无符号字符型的指针变量(ser),*(ser+0),*(ser+1)......分别对应com[0],com[1]......  不明白怎么错了?

网友E:
不好意思
没有看清楚

网友F:
楼主不会理解成char是256,900>256所以不能指完全部的900个数组吧??

呵呵……要真是这样理解的话就错了,unsigned char *ser只是定义这个指针是个char类型,是可以很多个的!!

网友G:
指针类型不同,进行运算时它的增量不同

网友H:
unsigned int *ser;                //定义一个16位指针
unsigned char com[900];     //定义了一组8位数组
ser=(unsigned int *)com;                             //指针指向设置

没问题,ser每次访问2个字节,c语言要求程序员必须知道自己这样做的所有的可能性

网友G:
unsigned int *ser; //定义一个16位指针
指针的位数与他指向的数的位数是2个不同的概念。

8位指针 可以有 256个 数
16位可以有 65536 个 数

指针的类型就是 这个 数 的 类型

你要的是一个16位的 指向 char 的指针 即 unsigned char *ser

至于这个指针是多少位, 是有 编译器 确定的。

在 Keil 中 可以 8 , 12, 16 等。

楼主:
嗯,明白了,多谢

网友I:
80%的问题都来源于c语言基础

网友A:
正常,正常,变了10%不到

网友B:
如果编译器提示警告或错误,你就要用强制类型转换,并且这样操作之后,你通过指针对数组的访问变成了双字节。如果你确定你要这样操作,那这就没问题了。

网友B:
将字节数组视为开辟的一块内存区域,通过指针你可以以任何方式来使用该内存区域,字节,双字节,字,双字,结构体等等

网友C:
可以啊 直接转换就可以了 (int)uc_char

网友D:
楼主可以尝试把int *ser改成int (*ser)试试。

指针好长时间没用,我也记不太清楚了。

网友E:
如果是在32位平台上运行的话,
你的com起始地址如果不是4的倍数,立马当机。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A:
运行肯定是错的

ser定义指向int型

是的,我看了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