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的封装焊盘上有OVERLAY,可以用吗?

楼主(2016-05-14):
用的芯片是CP2102  , QFN-28的封装  有人说走线上有overlay  没关系 但是焊盘不可以,那请问这个封装这样对吗?

网友A:
你是说丝印么?自己去掉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丝印么?自己去掉不就好了

你好,对的,就是黄色的丝印,我想知道不去掉是不是有影响?

网友B:
看板厂的工艺
一般都没问题 的
不过最好去掉 审核板子的人 如果懒的帮你改 那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板厂的工艺
一般都没问题 的
不过最好去掉 审核板子的人 如果懒的帮你改 那就。。。。。 ...

嗯嗯,好的,明白了 谢谢

网友C:
如果板厂处理资料时不帮你去掉,那就丝印上焊盘了,引脚就上锡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