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贴片的自恢复保险丝最小电流有多少的呢?(交流电)

楼主(2016-05-14):
请问贴片的自恢复保险丝最小电流有多少的呢?(交流电)
我在某宝上看到有250V80ma的,是否有更小的呢?还有250V交流电是不是需要多冗余一些选择400/600V的?
我使用在单片机上面结合阻容降压保护用,因为是低功耗的单片机(3.3v),一般峰值也只有10ma,阻容降压经常出问题,所以想上自恢复保险丝保护下整个电路,请路过的有经验的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自恢复似乎最小只在30mA的

楼主:
感谢二楼,再请问您一下,自恢复保险丝可以热耦合其他元件当温度保险丝使用吗?

楼主:
我想将一颗容易发热的压敏电阻和贴片的自恢复保险丝共用一个焊盘传导温度,当电阻电流过大的时候发热加速自恢复保险丝熔断这样是否可行,我之前用的是温度保险丝两者可以通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二楼,再请问您一下,自恢复保险丝可以热耦合其他元件当温度保险丝使用吗? ...

看使用场合,温度保险丝是当温度异常时断开,不再恢复,避免进一步损坏其他东西.自恢复保险丝断开后会自动恢复,只要电路允许,可以代用.

楼主:
我想通过贴片自恢复保险丝与压敏电阻以及限流电阻(上图R6)共用一个焊盘,以实现热耦合,这样能起到过流以及过压保护吗?

过流会导致自恢复保险丝过热,同时限流电阻也会过热通过焊盘导入热量到自恢复保险丝,加速自恢复保险丝熔断,但是三个元件共用是否会导致压敏电阻也过热阻值也发生变化?反之过压的时候限流电阻是否也会分散压敏电阻的热量,而导致保护失效?

我用的阻容降压带的是低功耗的3.3V单片机待机状态都是5ua左右的电流,用阻容降压是否合适?工作的时候驱动一个12V40ma的继电器。市场上我能找到的只有250v20ma的自回复保险丝,这样的保险丝用在交流电是否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容降压用压敏电阻过压保护就可以了。过流保护无效。

我想通过共用焊盘热耦合,来起到限压及限流的作用

楼主:
纠正个图片错误,图片交流电不是200V,图上标示200V是错误的,实际是220V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通过共用焊盘热耦合,来起到限压及限流的作用

其实,你把压敏电阻移动到C1后面,取消30mA保险丝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把压敏电阻移动到C1后面,取消30mA保险丝就可以了。

取消保险丝电路不就没有防护了吗?过压了只能靠空开?

网友B:
R6功率足够大,C1耐压足够高(建议用安规X2电容。耐压275VAC。实际直流耐压3000VDC)。也就是说R6、C1可靠性足够高。有了R6、C1限流楼主电源电路不会过流、只会过压。所以说用压敏电阻过压保护就可以了。问题是30mA小电流的保险丝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