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HAL库每天一例】第009例:USART-指令控制

楼主(2016-05-14):
【HAL库每天一例】系列例程从今天开始持续更新。。。。。
我们将**每天至少发布一个基于YS-F1Pro开发板的HAL库例程,
该系列例程将带领大家从零开始使用HAL库,后面会持续添加模块应用例程。
同样的,我们还程序发布基于HAL库的指导文档和视频教程,欢迎持续关注,并提出改进意见。
例程下载:
资料包括程序、相关说明资料以及软件使用截图
等级不够,不给发连接(去掉下面链接空格)
百度云:pan. baidu. com/s/1jIvrqlC
(硬石YS-F1Pro开发板HAL库例程持续更新\1. 软件设计之基本裸机例程(HAL库版本)\YSF1_HAL-009. USART-指令控制

/**
  ******************************************************************************
  *                           硬石YS-F1Pro开发板例程功能说明
  *
  *  例程名称: YSF1_HAL-009. USART-指令控制
  *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ing10bbs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1】例程简介
  RS232是一个国际通用标准的串行数据通信接口,用于两个设备直接数据交换。本例程使用USART
外设功能,实现在PC端的串口调试助手输入特定的指令,控制开发板上三个LED灯和蜂鸣器状态。

【2】跳线帽情况
******* 为保证例程正常运行,必须插入以下跳线帽 **********
丝印编号     IO端口      目标功能引脚        出厂默认设置
  JP1        PA10        TXD(CH340G)          已接入
  JP2        PA9         RXD(CH340G)          已接入
  JP3        PB0           LED1               已接入
  JP4        PG6           LED2               已接入
  JP5        PG7           LED3               已接入

【3】操作及现象
    使用开发板配套的MINI USB线连接到开发板标示“调试串口”字样的MIMI USB接口(需要安
装驱动),在电脑端打开串口调试助手工具,设置参数为115200 9-E-1。下载完程序之后,在串
口调试助手窗口可接收到信息,按提示输入信息并发送,可以看到开发板上LED灯或蜂鸣器状态随
之改变。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main.c文件内容:
/**
  ******************************************************************************
  * 文件名程: main.c
  * 作    者: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 版    本: V1.0
  * 编写日期: 2015-10-04
  * 功    能: 串口通信实现命令控制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ing10bbs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stm32f1xx_hal.h"
#include "usart/bsp_debug_usart.h"
#include "led/bsp_led.h"
#include "beep/bsp_beep.h"

/* 私有类型定义 --------------------------------------------------------------*/
/* 私有宏定义 ----------------------------------------------------------------*/
/* 私有变量 ------------------------------------------------------------------*/
/* 扩展变量 ------------------------------------------------------------------*/
/* 私有函数原形 --------------------------------------------------------------*/
/* 函数体 --------------------------------------------------------------------*/
/**
  * 函数功能: 系统时钟配置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 外部晶振,8MHz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HSEPredivValue = RCC_HSE_PREDIV_DIV1;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UL = RCC_PLL_MUL9;  // 9倍频,得到72MHz主时钟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系统时钟:72MHz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 AHB时钟:72MHz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 APB1时钟:36MHz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 APB2时钟:72MHz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2);

        // HAL_RCC_GetHCLKFreq()/1000    1ms中断一次
        // HAL_RCC_GetHCLKFreq()/100000         10us中断一次
        // HAL_RCC_GetHCLKFreq()/1000000 1us中断一次
  HAL_SYSTICK_Config(HAL_RCC_GetHCLKFreq()/1000);  // 配置并启动系统滴答定时器
  /* 系统滴答定时器时钟源 */
  HAL_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 系统滴答定时器中断优先级配置 */
  HAL_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 0);
}

/**
  * 函数功能: 打印指令输入提示信息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无
  */
static void Show_Message(void)
{
  printf("\r\n   这是一个通过串口通信指令控制LED灯或蜂鸣器实验 \n");
  printf("使用  USART1  参数为:%d 9-E-1 \n",DEBUG_USARTx_BAUDRATE);
  printf("指令对应如下:\n");
  printf("   指令   ------      状态 \n");
  printf("     1    ------    LED1翻转 \n");
  printf("     2    ------    LED2翻转 \n");
  printf("     3    ------    LED3翻转 \n");
  printf("     4    ------    蜂鸣器响 \n");
  printf("     5    ------    蜂鸣器不响 \n");
}

/**
  * 函数功能: 主函数.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int main(void)
{
  uint8_t ch;

  /* 复位所有外设,初始化Flash接口和系统滴答定时器 */
  HAL_Init();
  /* 配置系统时钟 */
  SystemClock_Config();

  /* 初始化串口并配置串口中断优先级 */
  MX_DEBUG_USART_Init();

  /* 板载LED初始化 */
  LED_GPIO_Init();

  /* 板载蜂鸣器初始化 */
  BEEP_GPIO_Init();

  /* 打印指令输入提示信息 */
  Show_Message();

  /* 无限循环 */
  while (1)
  {
    /* 获取字符指令 */
    ch=getchar();
    printf("接收到字符:%c\n",ch);

    /* 根据字符指令控制RGB彩灯颜色 */
    switch(ch)
    {
      case '1':
        LED1_TOGGLE; //LED1翻转
      break;
      case '2':
        LED2_TOGGLE; //LED2翻转
      break;
      case '3':
        LED3_TOGGLE; //LED3翻转
      break;
      case '4':
        BEEP_ON;    //蜂鸣器响
      break;
      case '5':
        BEEP_OFF;   //蜂鸣器不响
      break;
      default:
        /* 如果不是指定指令字符,打印提示信息 */
        Show_Message();
      break;
    }
  }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