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TI电机驱动芯片DRV8818/DRV8825调试出现问题

楼主(2016-05-14):
目前设计了2块电机驱动板,调试遇到一些问题,有经验和知道的兄弟帮忙分析指导下。

一块是用TI公司的DRV8818芯片设计的,驱动42电机步进时,电机转动看着是正常的,但把电机拿在手里或握住电机轴承,偶尔可以感觉电机运转不连贯,好像是失步的现象,第一次接触步进电机,经验不丰富,不知道是否正常或者问题出在哪里?

另一块是用TI公司的DRV8825芯片设计的,驱动57步进电机,运转都是正常的,接24v,电流是0.3A左右;但接42步进电机时,24V电流为1.2A,发脉冲电机也不转动,电机连接应该可以确认是正确的,DRV8825不会不支持驱动42电机吧?

以上2个问题,请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A:
把电机拿在手里或握住电机轴承,偶尔可以感觉电机运转不连贯,这应该是失步的现象. 可能是电流偏小了.

驱动57步进电机,运转都是正常的,接24v,电流是0.3A左右;但接42步进电机时,24V电流为1.2A
这种情况也是可能的, 步进电机的特性不同, 不一定正常带动 57 的电机, 就一定能正常带动 42. 还有线圈电阻电感等方面的因素

楼主:
谢谢楼上,电流偏小是哪一路电源,是指24V电源吗,我这里是可调电源可达3A电流输出;24V转5V是78M05芯片,最大电流为0.5A。

楼主:
不会贴图哦

网友A:
看来楼主还是新人, 对步进电机不很了解, 电机的电流控制都是指电机绕组里的电流.
由于步进电机有很多的特性参数, 所以控制器往往都需要匹配电机的过程.
对于细分驱动器, 宣传上说可以适应各种电机, 往往都是低阻低感型绕组的电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们有步进方案,国产的芯片。免费提供方案

你的芯片比 DRV8818/DRV8825 的优势在哪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流大,电流自适应功能,防堵转,有兴趣加995971182

国产芯片, 可以支持一下.
只是往往标的参数很大, 却未必真达到, 或者在那个额定条件下稳定性不够;
很多细节没有做好, 比如保护, 可靠性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芯片, 可以支持一下.
只是往往标的参数很大, 却未必真达到, 或者在那个额定条件下稳定性不够;
很多细 ...

可以給您芯片或者样板多可以测试

网友(2016-06-14):
线圈电阻电感也有影响的

网友C(2016-12-24):
你好,请问你的步进电机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