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制作引导系统的SD卡

楼主(2016-05-14):
制作引导系统的SD
注:制作SD卡引导作用是在NandFlash里没有启动代码时,使CPU通过SD卡能够引导启动Uboot
1.首选选择一张KingstonSandisk的正品SD卡,2G,4G均可
2.Ubuntu虚拟机环境下解压Uboot源码
注:解压命令tar zxvf uboot_smdk210.tar.gz
3.解压后进行编译(具体请参考编译Uboot
4.进入ubootsd_fusing目录。
5.SD卡插入读卡器中,然后把读卡器插入PCUSB
此时在虚拟机的右下角会出现一个Remvoable Disk的图标,单击该图标,在出现的菜单中选择Connect,此时/dev/目录下会出现关于SD卡的设备节点。我这里是/dev/sdb(用户可以自己插拔SD卡来确认这个节点)
6.执行./sd_fusing.sh /dev/sdb
至此Uboot已经烧入到SD卡中

楼主:
编译Uboot
解压uboot_smdkv210到虚拟机中。
确认当前的PATH环境变量含有arm-linux-gcc交叉编译器所在的/user/local/arm/4.3.2/bin目录,若不含则可以使用export命令添加,如下图所示
Make disclean
Make smdkv210single_config
手动修改文件board/samsung/smdkc110/config.mk
TEXT_BASE=0xcfe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