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偶校验时数据总是0x8开头的呢

楼主(2016-05-14):
为什么偶校验时数据总是0x8开头的呢,把最高位置1了

网友A:
数据位的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B:
数据位的设置

网友C:
把数据位设置成9位

网友D:
这个还不没有注意呢,试下

网友E:
这个看下偶校验的数据协议的

网友F:
没有用过偶校验,下次注意下

网友G:
这个是跟数据包定义的协议有关系的,数据传输的有起始位、数据位、校验位、停止位的。

网友H:
设置不对,是不是设置成了七位数据位

网友I:
这个需要看该校验的数据协议的

网友J:
配置成9位就OK了

网友A: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确实是数据位设置错误

网友K:
数据位配置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