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晶振接法问题

楼主(2016-05-14):
有WIFI模块要32.768k的时钟信号,而SOC芯片刚好也要上RTC时钟,所以就想接一个有源晶振接到SOC芯片RTC的clkin 的管脚再冲clkout管脚输出给wifi模块,这样可以吗?
或者是直接从有源晶振的clkout管脚输出分别接到SOC和wifi模块的时钟输出的信号管脚上?这两种方式都可行吗?

因为soc芯片上的RTC电源域供电为1.8V,WIFI的时钟信号要求峰值不能超过1.8V,是不是接2个电阻分压下才行?

在DATASHEET上无法看到时钟输入的最高电压峰值时,如果接有源晶振信号的峰值应该怎么判断?例如系统芯片的核心供电电压为1.2V时,有源晶振输出的电平是不是要求不能超过1.2V?这里指的是datasheet无法看到输入的幅值的情况下。

如果有好几个芯片要相同频率的晶振,是不是可以第一IC的CLKIN管脚接有源晶振,然后这个晶振的CLKOUT管脚输出接到第二个IC的CLKIN管脚,如此一直接下去,这样是可以的吗?

网友A:
看资料再决定是否要分压.3.3v供电,一般直接就能用.1.8v恐怕振不起来.
一般输出为TTL形式,带载能力2~10不等,具体看手册.

网友B(2017-09-15):
楼主用一颗有源晶振接多个主控的方式验证了吗?是否可行?